[应用相关] 我书读的少,这是电容还是电池?????

楼主(2015-07-28):
请问大家 有没看过这个"电容"  淘宝上买的5.5V/1F      1.8块RMB...  到底是电容还是纽扣电池    电容串联 容量应该是变小  这个是牺牲容量 来成全耐压吗?

我是被骗了吗?

很急,在线等............................

网友A:
电容.超级电容 耐压都很低,这就是牺牲容量成全耐压

网友B:
可能电容吧;
没接触过呢,呵呵;

网友C: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 V型封装

正解! 可以当电池用

网友D:
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 V型封装

电容为什么还能量出内阻来  1K多

万用表给他冲电了..

楼主:
我能量出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超级电容 耐压都很低,这就是牺牲容量成全耐压

  我在没电的情况下 量了有内阻

你量的是等效电阻,因为充电电流造成。这种电容的内阻很大,只能提供很小的放电电流,适合做数据保存后备电源,维持RTC日期时钟等。

网友E:
法拉电容,用来供电的

网友F:
电容可以充电,纽扣电池一般不能充电
电容放电后电压不能自动回复,电池断开负载后电压会略微升高

网友G:
第一次见,估计是电容

网友H:
大哥 电容啊  你要的是1F啊 不是1uF 也不是100uF 是1F  大哥

网友I:
这是超级电容。RTC用的。

网友I:
耐压5.5V已经很好了。应用主要看容量的。主要针对RTC备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大哥 电容啊  你要的是1F啊 不是1uF 也不是100uF 是1F  大哥

第一次看到1F的电容,长见识了

网友K:
[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看到1F的电容,长见识了

超级电容容量就是大,都是法拉级别的。
我们用的超级电容组,可以到10F/48V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为什么还能量出内阻来  1K多

还有LZ,这种封装的超级电容,单个标准耐压值是2.7V的,5.5V就是用两个2.7串联的。
因为超级电容的耐压值都不高,实现高耐压都是通过电容组串联的方式

网友L:
以前用过,用于替代纽扣电池。在供电断电后,短时间给RTC芯片供电。
超级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容量就是大,都是法拉级别的。
我们用的超级电容组,可以到10F/48V了。 ...

这么大的电容用在什么上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么大的电容用在什么上呢

作为后备电源用。交流供电丢失后,保证装置继续运行一段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作为后备电源用。交流供电丢失后,保证装置继续运行一段时间。

未来超级电容有没有取代如今电池的趋势啊,充电优势很明显啊

网友M:
正常价格  1F  5.5V  不可能那么便宜买到

网友N: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O:
是电容
基本结构是电极-水-电极,容量大,但如果单个电压超过2.7V水就开始电解

网友P:
第一次见,应该是作为电池用的电容?

网友Q:
超级电容,我只是很想知道,如果作为RTC时钟能撑多久?

网友R:
这种说法绝对电容没错

网友S: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 V型封装,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Q:
超级电容,我只是很想知道,如果作为RTC时钟能撑多久?

我见过低功耗应用时,法拉电容能撑24小时以上

网友O:
引用 网友Q:
超级电容,我只是很想知道,如果作为RTC时钟能撑多久?

可以算出来的。
假定电流是1uA,那么1秒需要电量1个微库伦,1小时3.6毫库伦。
1F的电容,如果不考虑它自身的泄漏,从3.5V降到2.5V,电量够用27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Q:
超级电容,我只是很想知道,如果作为RTC时钟能撑多久?

能维持LED灯亮好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低功耗应用时,法拉电容能撑24小时以上

不止24小时的  好像  我都能带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止24小时的  好像  我都能带电机

厉害

网友T:
法拉电容,最近好火的元件

网友U:
原来是给RTC备份用的,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