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MSP430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5-07-28):
各位大侠,最近做了一个无线收发模块,采用的架构是CC1101+MSP430,为了低功耗,用电池供电,前提:----保证通信正常的情况下
1:在CC1101+MSP430都不休眠的时候,大约5V24ma左右,
2:  在CC1101休眠的时候,大约2.54mA,
3: 现在偶尔能进入单片机休眠的情况,此时760uA,
4: 极限情况下电流消耗不到1uA,

程序以60ms为一个中断基准,进中断后根据情况确定下一个时间片是否休眠,
同时在主循环程序中也根据无线接收的数据情况判断是不是该进入休眠,并在判断完后置休眠与不休眠的标记,
最后统一到一个位置进入休眠状态或者在这个时间片内继续保持循环,等待时间片到后进入中断。

  哪位大侠可以给我大致的说说需要关注的方向,能让程序可以在保证通信可靠的情况下还可以工作在1uA左右?

网友A:
同求啊,先顶起来,我也正在做CC1101+MSP430,用电池供电,肯定要考虑低功耗的,此贴不要沉,顶起来,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过来说说

网友A:
楼主,使用CC1101时,如果点对点进行通讯,需要使用通讯协议吗?还是直接发送数据就好了?

楼主:
系统有8个中继站点,每个中继站,外围带100个模块,所以是需要通信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CC1101时,如果点对点进行通讯,需要使用通讯协议吗?还是直接发送数据就好了? ...

系统有8个中继站点,每个中继站,外围带100个模块,所以是需要通信协议的

楼主:
另外,最后一个惊人的1uA,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实现了通信,只是维持正常通信的时间很短,正常几十次之后,就无**常通信了,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自己都不敢相信居然能做到1uA的功耗(在不收发无线数据的情况下)

网友B:
定时“开窗”,在“窗口时间”内才打开接收,其余时间休眠。

网友C:
使用无线唤醒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无线唤醒?当时我简单看了下资料,好像最长时间是将近12ms可以唤醒一次吧?还可以设置更长时间?还是?看来得深入了解一下无线唤醒

网友D:
怎么测得电流的大小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定时开窗的方式,但是因为进出接收/发送时间片的情况很多,现在还没控制得很好,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2.54mA的情况下运行,程序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

网友E:
1u无解,100uA以下可行。100uA用1000mAh的电池可以工作10000个小时了,差不多400天,这才才符合真实的应用。用1101还不如4432,只不过1101的资料随处可得入门相对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