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5-07-28):
我现在用MINISTM32要控制DDS但是那块DDS上有7个控制线,8个数据线8个键盘线和6个地址线。我把GPIOB定义成DDS数据和地址的输入口,但是要用到的LCD的数据口也是GPIOB,那GPIOB就会冲突,我能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么?或者直接改用双机完成,那两块单片机的通信最好用什么模式能保证速度并且不用考虑太多的时序问题?

网友A:
扩展IO吧,用595串入并出就可以取代8位的数据口。

网友B:
所有的IO都用了么?从其他地方飞一个过来就可以。

网友C:
只要不是特殊功能IO,换一个就OK了。

网友D:
换更多IO的芯片,要么想办法节省下来。

网友E:
从别处拉个排线引出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