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x系统时钟切换

楼主(2015-07-28):
STM8l15x 切换系统时钟到LSI,结果切换后串口,定时器,AD转换等都不能执行,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切换成功,仿真也不能执行,代码如下: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while (((CLK->SWCR)& 0x01)==0x01);

  CLK_HSICmd(DISABLE);

楼主:
各位大神求帮忙啊

网友A:
    CLK_CKDIVR = 0;    //1分频    这里要为0不然出错,不知为何.
    CLK_ICKCR |= 4;
    while(!(CLK_ICKCR & 0x08));         //等待外部LSI 准备好
    CLK_SWCR = 2;  //Enable clock switch execution.
    CLK_SWR = 0x02;  //Select L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 (0x02 != (CLK_SCSR)) ;

这代码是可以成功切换,至于那些能不能执行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_CKDIVR = 0;    //1分频    这里要为0不然出错,不知为何.
    CLK_ICKCR |= 4;
    while(!(CLK_IC ...

不行,不过我找到了,但是功耗太大了,而且串口定时器什么的都不工作了这是代码:

  CLK->CKDIVR = 0x00;//系统时钟不分频

  CLK->ICKCR = 0x04;//启动LSI

  while(((CLK->ICKCR)&0x04) != 0x04);//等待LSI稳定

  CLK->SWR = 0x02;//切换LSI为时钟源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允许时钟切换

  CLK->SWCR = 0x02;//允许时钟切换

  while(((CLK->SCSR)& 0x02) == 0x02);//等待LSI切换为系统时钟源

  CLK->SWCR = 0x00;//关闭时钟切换

  CLK->ICKCR &= (uint8_t)(~0x01);//关闭HSI时钟

上述代码能执行,但是功耗太大,并且把这句“CLK->SWCR = 0x02;”改成(CLK->SWCR |= 0x02;)程序就不能执行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while(((CLK->ICKCR)&0x04) != 0x04);//等待LSI稳定

这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看手册

网友B:
void HSI_LSI(void)
{
  CLK_LSICmd(ENABLE);                          //目标CLK 先开启
  while (((CLK->ICKCR)& 0x08)!=0x08);           //等待目标CLK稳定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 切换
  CLK->SWCR |=0X01;                             //使能切换中断
  while (((CLK->SWCR)& 0x01)==0x01);            //等待切换后的CLK稳定
  CLK->SWCR &=0X00;
  CLK_LSEConfig(CLK_HSI_OFF);                  //关闭原先的 CLK sour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CLK->ICKCR)&0x04) != 0x04);//等待LSI稳定

这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看手册

作为时钟源的话,这个位不能够被清零,所以有这个判断

楼主:
这个代码也不行,复制过去后串口定时器什么的直接就不运行

网友C:
你的问题不在于HSI且环保LSI是否成功,而在于LSI主频31K跑不动。
LSI是RTC的时钟源,你作为系统主时钟,问题会很多很多。

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不在于HSI且环保LSI是否成功,而在于LSI主频31K跑不动。
LSI是RTC的时钟源,你作为系统主时钟,问 ...

可以执行的,就是4楼我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也不行,复制过去后串口定时器什么的直接就不运行

很好奇,你HSI下定时器串口工作是否正常。
时钟切换到LSI主频不一样了,你定时器、串口有没有重新配置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你HSI下定时器串口工作是否正常。
时钟切换到LSI主频不一样了,你定时器、串口有没有重新配置过 ...

也就是定时周期改变了,其他的配置没什么影响吧,先把LSI调好了,其他就简单了

网友D:
时钟变了,你串口波特率得重新配置。   AD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低频时钟源,得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变了,你串口波特率得重新配置。   AD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低频时钟源,得看看手册。
...

直接调用的库函数,应该不需要配置吧

网友C:
LSI下设备没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I下设备没法工作。

那为什么这段代码可以执行:

CLK->CKDIVR = 0x00;//系统时钟不分频

CLK->ICKCR = 0x04;//启动LSI

while(((CLK->ICKCR)&0x04) != 0x04);//等待LSI稳定

CLK->SWR = 0x02;//切换LSI为时钟源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允许时钟切换

CLK->SWCR = 0x02;//允许时钟切换

while(((CLK->SCSR)& 0x02) == 0x02);//等待LSI切换为系统时钟源

CLK->SWCR = 0x00;//关闭时钟切换

CLK->ICKCR &= (uint8_t)(~0x01);//关闭HSI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定时周期改变了,其他的配置没什么影响吧,先把LSI调好了,其他就简单了 ...

LZ何不尝试外部接个32.768K低速晶振,时钟切换到L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何不尝试外部接个32.768K低速晶振,时钟切换到LSE

正因为没接外部时钟,所以需要内部LSI时钟,以实现低功耗配置

网友E:
在于LSI主频31K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于LSI主频31K跑不动

LSI主频38K跑动了,看16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这段代码可以执行:

CLK->CKDIVR = 0x00;//系统时钟不分频

代码可以执行。
但是主频慢会怎么样?

你可以调试一下串口收发字符串,再随便加点中断试试?
运行结果一定令你崩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时钟变了,你串口波特率得重新配置。   AD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低频时钟源,得看看手册。
...

正解啊。时钟源变了都得重新配置的。包括PLL源。

网友G(2018-07-10):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