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小弟请教一个C语言问题~~~

楼主(2015-07-28):
typedef struct {

  int FirstSEG;
  int FirstCOM;
  int Orientation;
  U16 RegEntryMode;
  int NumDummyReads;

} CONFIG_FLEXCOLOR;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如上:请教大神:对于这个结构体,如果使用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它是把结构体中的第一个成员给初始化为0,还是将结构体中所有成员都初始化为0?

楼主:
再次请问大神:如果我只想初始化第一个成员,我该怎么写?感谢了~~~

楼主:
只能用config. FirstSEG=0来写???

网友A:
如果你不在乎后面的变量是什么
初始化第一个变量和初始化全部变量在语句上没有区别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B:
买本C语言的书,好好看看,一切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