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能识别USB3.0的u盘吗?

楼主(2015-07-28):
i.MX6能识别USB3.0的u盘吗?在硬件上能识别吗?不需要速度达到3.0,只要能使用就行。

网友A:
可以,你插个3.0的u盘,可能按2.0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插个3.0的u盘,可能按2.0通信......

朋友,你有测试过吗?我的板子无法识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有测试过吗?我的板子无法识别呢。

还真没试,你用2.0的u盘试试呢......3.0兼容2.0......

网友B:
不太清楚,不过usb2.0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C:
主要是能不能按USB3.0通信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3.0的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