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调试串口

楼主(2015-07-28):
下面的程序,我下载到实验板子上面,可是在串口助手里面调不出来啊,求大侠解救~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BIT3+BIT4;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选择时钟源
  UCA0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楼主:
自己顶一个,我有用其他程序试了一下,发现无论哪个程序,用串口调试时,接收到的都是05 92 00 00 04 80 FE ED,这是为什么?

楼主:
难道是我用的串口助手不对吗?

网友A:
那你这个单片机的主频多大呢?

网友A:
注意下主频的频率的,不然你配置的是9600的波特率,实际出来的就可能不是的了

楼主:
型号是MSP430F55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主频的频率的,不然你配置的是9600的波特率,实际出来的就可能不是的了 ...

在哪里找单片机主频频率,有资料吗?给我发一份吧,谢谢了,

网友B:
主频一般在系统初始化时候做的。还有,先用示波器看看,收到的波形对不对。

网友C:
如果你选择的是外部晶振,那你看看外部晶振是多少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这是TI给的例程,不能有错吧!
我的片子是430F5529,选择的例程是:

MSP430F55xx_uscia0_uart_01        USCI_A0, 1152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MSP430F55xx_uscia0_uart_02        USCI_A0, Ultra-Low Pwr UART 2400 Echo ISR, 32kHz ACLK
MSP430F55xx_uscia0_uart_03        USCI_A0, Ultra-Low Pwr UART 9600 Echo ISR, 32kHz ACLK
MSP430F55xx_uscia0_uart_04        USCI_A0, 9600 UART, SMCLK, LPM0, Echo with over-sampling

搞笑的是我把控制控制LED的程序下进去,串口调试助手上还是返回那一串字符,还有,这个例程都进不去中断,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各位大侠,再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选择的是外部晶振,那你看看外部晶振是多少

程序仿真的时候,走到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这一步的时候就不走了,卡在这里,这是为什么 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仿真的时候,走到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在这里进入了低功耗状态

网友D:
建议先检查你msp430的串口配置和串口助手里设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E:
估计是串口助手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F:
我把控制控制LED的程序下进去,串口调试助手上还是返回那一串字符

这就诡异了,换个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E:
主频率是在时钟初始化部分实现的

网友G:
默认上电后UCS不做任何设置的情况下:
ACLK = REFO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2 = (2MHz/2) ~= 1MHz

楼主选用 SMCLK  1MHz  建议波特率做如下设置
UCA0BR1=0x00H
UCA0BR0=0x68H
UCA0MCTL =0x40H

推荐初始化步骤

1.置位 UCSWRST
2 设置 UCSWRST=1,初始化所有的 USCI 寄存器。
3.配置端口。
4.软件清除 UCSWRST。
5.通过 UCRXIE 和/或 UCTXIE 使能中断(可选)

网友H(2017-11-08):
楼主,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十分费解。不论发什么数都返回那一串

网友I(2018-08-25):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十分费解。不论发什么数都返回那一串

看看电路图,默认连接的是UART1的TXD和RXD。。。

网友J:
一般来说应该不成问题的

网友K:
检查单片机的波特率是否异常。

网友L:
芯片供电电压低

网友M:
你的串口用的哪个管脚?

网友N:
你的Vcc电压是多少

网友O:
没有办法确定好坏。

网友P:
有可能硬件的问题

网友Q:
硬件有啥问题

网友R:
是不是接反了呢

网友S:
串口助手有问题吗

网友O:
串口助手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J:
应该抗干扰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
电脑上用的USB转TTL的TTL电平是多少?

网友K:
用串口调试助手对单片机进行调试。

网友M:
还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信号

网友L:
调试先测试单字节。

网友S: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R:
RX和tX是要反接的

网友Q:
调试一下波特率吧

网友P:
IO的驱动能力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