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寄存器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7-28):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在初始化函数中只看到了PA端口配置寄存器清零,清零后没有配置输入或者输出模式,怎么在例程中的注释是PA1模拟输入,实际读取的数据为高电平。而其他的PA0、PA2、PA3实际读取的数据为浮空输入,电压大概为1.8V。另一个配置端口为输入或输出模式的语句在哪里啊?

楼主:
模拟输入的配置为0,那为什么
配置为 GPIOA->CRL&=0XFFFFFF0F; 时,将PA1配置成了模拟输入,PA1读取的数据时高电平
配置为 GPIOA->CRL&=0XFFFF0000; 时,将PA0~PA3配置成了模拟输入,PA1读取的数据时高电平,而PA0、PA2、PA3读取的数据是浮空输入

网友A:
这和你的外部电路有关系了吧。配置为浮空输入,也有可能检测到电压存在的。

网友B:
IO引脚的电压和输入模式没关系的应该

网友C:
你用库,这样看的直观点。寄存器基本不用。

网友D:
居然用的寄存器,也不嫌麻烦。

网友E:
另一个应该使用的是默认的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