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15-07-28):
(无正文)

网友A:
每个芯片vcc引脚边上的104电容就是了

网友B:
去耦电容是电路中装设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此电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同时也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间接可以减少其他元件受此元件噪声的影响。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NItjmc4Xol9Mr5KRecK

楼主:
什么叫噪声,我感觉那个定义有点模糊,可不可以给个通俗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噪声,我感觉那个定义有点模糊,可不可以给个通俗的解释

你说的是噪声信号吧?

楼主:
恩,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旁路高频噪声的电容叫做去耦电容,与滤除低频噪声的滤波电容对应,仅仅是应对的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