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AX6Q是否可使用csi进行6路视频采集

楼主(2015-07-28):
    版主们好,通过资料了解到现在IMAX6Q本身支持2路CSI或者4路MIPI视频输入。论坛中也有通过PCIe接口连接TW6865视频采集卡进行4路视频采集的方案。
    这边不想使用MIPI接口,也不用PCIe方案,能不能单独使用csi接口,外接四路复用到AD芯片,比如TW2964。使得一路csi可同时接收4路视频图像。TW2964进行4路复用到时候输出到是BT.656格式的数据,其数据时钟达到4*27=108Mhz。不知IMAX6Q的CSI接口能否支持这样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好像5路的,目前都没有实现的......关注一下......

网友B:
我们使用的也是CSI接口,外接一个TVP5158,而TVP5158可以四路视频交叉输入,理论上可以8路,但是没有算过,不知道带宽是否跟得上

楼主:
@qqman173 TVP5158支持4路复用。出来的数据量即使是4路D1,yuv422也才“720*576*2*30*4=99Mb,而一路并行csi接口速率可达到240Mhz,所以带宽是够了。就是不知道csi接口中能否支持复用。

楼主:
@qqman173 你们现在用TVP5158可以用了么? 在可以用的情况下是接记录视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qqman173 TVP5158支持4路复用。出来的数据量即使是4路D1,yuv422也才“720*576*2*30*4=99Mb,而一路并行cs ...

先前我们使用的SOC是TI DM6446,手册里明确说明了,CSI支持视频交错模式,后来我看了IMX6Q,发现里面Camera Ports这一节也讲了,我觉得应该就是说明它支持交错的,具体你可以看一下手册
• The data formats
• Interleaved color components, up to 16 bits per value (component).
• The supported formats are listed in the table below.

楼主:
@qqman173 多谢指点~! 有些csi接口确实是支持多路复用的视频交错格式。这里的交错格式应该是如下这样的:

这是4路视频复用的BT656格式。
    不过IMX6Q里面说到的视频交错“ Interleaved color components“应该是指一路视频中的格式。比如YUV422中到UY1VY2... orY1UY2V...格式。应该是亮色度分量的交错。
    不知道理解到对不对,也没个版主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C:
帮楼主顶下,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2015-09-02):
确认只能用MINIPCIE接口!

网友D(2017-06-16):
引用 网友B:
我们使用的也是CSI接口,外接一个TVP5158,而TVP5158可以四路视频交叉输入,理论上可以8路,但是没有算过, ...

你好,你们的案子用的TVP5158,只是用来4合1显示么?还是系统还要分为4路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