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外不晶振起振后会突然停止吗

楼主(2015-07-28):
  STM32通过485收发数据,stm32收到数据后座相应的判别,485切换到发送状态,将数据重新发送到PC端。通过串口助手打印出来。在实验过程中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串口助手打印出来的数据有乱码时,程序会停止运行,debug显示死在嘀嗒定时器里。然后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自行恢复运行,依旧打印出数据,然后乱码,程序死了,恢复过来。找不着原因,单个人怀疑会不会是程序在跑的时候外部晶振突然停止了,然后重新起振,导致程序死了又恢复过来。非常头疼,找不着原因,求大婶们帮助。

网友A:
弄个指示灯闪下,看速度是否会变;

网友B:
我在stm8s上遇到同样问题,楼主用示波器去测量晶振波形,看跑死了有没有波形,如果没有才能证明是晶振停振
另外用示波器去干扰晶振接地引脚,如果干扰导致MCU重启或跑死,证明设计不合理。晶振应该远离大电流与信号线,信号线用大片的地隔离。
另外楼主试试加个按键,看程序跑死的时候用外部中断能不能恢复。

楼主:
正想着用示波器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有一点是这样的。程序能自行恢复,然后继续跑,乱码,跑死,恢复。一直重复这样的过程。谢谢各位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