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软启动电路

楼主(2015-07-28):
LM2596软启动电路采用如下电路:
但从手册上看到ON/OFF管脚的最大输入电流为5uA,手册上推荐电路的限流电阻选的是47K ,想请问大家这个5u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个限流电阻该如何选值。

楼主:
关于上图R302的选值计算方法,求解!

网友A:
近似 12V/R302

网友B:
这个5uA是指芯片使能管脚的特性吧,指需要损耗的最大电流,只要使能管脚的输入电压满足要求就可以,你自己的电路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5uA是指芯片使能管脚的特性吧,指需要损耗的最大电流,只要使能管脚的输入电压满足要求就可以,你自己 ...

:handshake  同样理解

网友D:
软启动一般指:上电后,输出电压从0V缓慢上升到额定值。LM2596的5脚没有这个功能,5脚仅仅是个输出开关。用5脚可以构成延时输出。就是说电源输入上电后,不是马上输出电压,而是延时一会后立即启动,输出电压。显然,这与软启动是有区别的。

网友:
R302 看你的电路有没有功耗的要求,12V/2.2K  5mA多的功耗,加大电阻功耗能小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启动一般指:上电后,输出电压从0V缓慢上升到额定值。LM2596的5脚没有这个功能,5脚仅仅是个输出开关。用 ...

在Fb取样电阻的上臂并一个105的电容,可以实现软启动吗?可以的话,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