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和HWM大师的辩论→第一场

楼主(2015-07-28):
双方观点:
我:理想运放虚短特性是指Vid=0.
HWM大师:不能等于零!!!

HWM大师原话:
这说明你对运放也是一知半解,这里所谓的虚短是个“无穷小”(对应于开 环增益无穷大)而非“等于零”。认为是“等于零”的,起码是《高等数学》 没学好!

楼主:
现在,由HWM大师论证,为何Vid=0就是错的!!!

楼主:
H大师证明过程:

▲ 不愿意复习《高等数学》,那就教你一回(学费就免了):

无穷小(相对于非零常数,这里就用1表)表示为

o(1)

o(1)的极限是零,也就是

lim(o(1)) =0

显然 o(1) 不是(或不等于)0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通常说0/0这个是不定式,其实对于零而言是不定,但是它的分子和 分母都是无穷小而非零。

其它的关于运放虚短之类的,就是这个无穷小的最好应用,自己去悟吧!▲

楼主:
上面这个证明,明显跑题了,要是高考作文最多5分!

不去证明Vid为何不能等于0,反而证明无穷小不是0?!!!

网友A(2016-03-05):
无穷大的倒数等于零。所以,Vid=0

xwj
无穷大的倒数是无穷小,只能约等于零

网友A:
理想运放增益是无穷大,无穷小是哪来的呀?

xwj
高数的概念,自己去随百年搜索下即可看到

网友B(2016-06-15):
为什么这个没人辩论?

我个人支持HWM大师:不能等于零!!!
因为:
所谓“理想运算放大器”是假设它有两个基本特点:  a输入阻抗(RID=∞  ,RIC=∞ ) b开环电压放大倍数(A0D= ∞ )
所谓虚短是说Uin=Uout/A =无穷小量=0       两个输入端U1=U2,此特性为理想运放输入端的虚短路特性,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电位相同
而很明显,所谓虚短的说法就是基于Uin=Uout/A而来的,即一个实数除以无穷大等于无穷小,实际上,这个无穷小必然是有值的,而不是真正的绝对0.因为输出Uout=Uin*A,假设输出为1V的话,一个绝对0乘以无穷大只会得到绝对0,而不可能得到一个实数1。

分析事物应该先明确因果,再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想清楚真正的因果关系:
到底是因为有Uin才有Uout?还是因为有Uout才有Uin?
很明显,运放的逻辑关系必然是因为有输入信号才导致有输出信号,即Uout=Uin*A才是本质,Uin=Uout/A 是根据观察结果逆推出来的关联现象。
不管怎么样,在得到一个确定值不为0的输出时,必然是因为先输入了一个不为0微小信号(即无穷大分之一)。而不是输入一个绝对0

网友B:
对于实际运放,也就是非理想运放,放大倍数必然有个极至,不管是10的9次方,还是10的12次方、还是多大多大的数,
Uin=Uout/A 但Uout在反馈下获得确定值时,用确定的输出值除以有限的A,必然不为0,只要我们的测量仪表分辨率足够高,你就能测出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位并不相同。

而一般的仪表,比如检修的万用表,还是分辨不出这个区别的,所有量起来还是一样的(即等电位)。

即不管那种情况(理想还是非理想运放),Uin=Uout/A 是观察值,都等于Uout除以开环增益。
即使A为无穷大,Uin也需要有无穷大分之一倍Uou输入t,才能让Uout有这么大的输出
Uin可以非常非常的小就让Uout变成确定的非0输出值,但当Uout非0时Uin是个观察不到的极小非0值,而不是绝对0.如果Uin为绝对0 时,Uout也就只能为0 了

网友C:
题目首先是个语文表述
“理想运放虚短特性是指Vid=0.”显然这是“连续表达”中的一句,前一句应为“基本运放电路的虚短特性是指Vid(与某项相较)很小很小,以致于忽略不计”,【理想时】该值就取为0了。
有些人(甚至是搞算术的)非要作“无穷小”,只能说他还不能理解“无穷小”怎么用。
k5没错,当A=B,则A-B=0。
3年级就该会算的,往后就白学了。

xwj
不管无穷小是多小,永远不能等于0.只是工程师视为理想、视为“忽略不计”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在8楼的虚短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x大的才正确:负输入端电压会随着正输入端电压,在此差额为零就是 ...

那个概念本来就是随便搜索复制的,我并不完全认同,所以我才冠以“所谓”的否定。
而到你眼里就变成了我的观点,真替你的语文老师捉**

网友B:
9楼一直在断章取义题的胡乱曲解我的语义,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小学语文老师没教好,所有再次说明下,或许我7楼中间的那段改为下面的格式他更容易理解些:

为什么这个没人辩论?

我个人支持HWM大师:不能等于零!!!
因为:
(教材中)所谓“理想运算放大器”:(此为引用
“理想运算放大器”是假设它有两个基本特点:  a输入阻抗(RID=∞  ,RIC=∞ ) b开环电压放大倍数(A0D= ∞ )

(教材中)所谓虚短是说:(此为引用
Uin=Uout/A =无穷小量=0       两个输入端U1=U2,此特性为理想运放输入端的虚短路特性,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电位相同

(注意是引用的概念,和本人观点无关,接下来这段括号文字后的后文才是我的观点↓↓↓↓↓↓↓)

而很明显,所谓虚短的说法就是基于Uin=Uout/A而来的,即一个实数除以无穷大等于无穷小,实际上,这个无穷小必然是有值的,而不是真正的绝对0.因为输出Uout=Uin*A,假设输出为1V的话,一个绝对0乘以无穷大只会得到绝对0,而不可能得到一个实数1。

分析事物应该先明确因果,再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想清楚真正的因果关系:
到底是因为有Uin才有Uout?还是因为有Uout才有Uin?
很明显,运放的逻辑关系必然是因为有输入信号才导致有输出信号,即Uout=Uin*A才是本质,Uin=Uout/A 是根据观察结果逆推出来的关联现象。
不管怎么样,在得到一个确定值不为0的输出时,必然是因为先输入了一个不为0微小信号(即无穷大分之一)。而不是输入一个绝对0

网友B:
而更明显是是引用中
Uin=Uout/A =无穷小量=0

有明显的错误或者录入错误,即“无穷小量=0 ”应该是约等于0,其中的“=”应该为“≈”才贴切。当时想说下但又懒得去找约等于的符号,所以也就没强调说明。

至于11楼,别人主题讨论“理想运放”,他却非要扯到“非理想运放”的Vos,明显是没看题。
即使这样,输入因素的外因导致两个输入端有差值,从而使输出得到确定的差值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最终平衡后输入端必然是有差值才能让输出得到非0值。
任何情况下无穷小绝对不是数学意义上的0(绝对0),而只能是工程意义上的0(近似0)
(为避免有人误读或曲解,上句中的“数学意义上的0“说得是(绝对0);”工程意义上的0“说得是(近似0),比如万用表分辨不出的极小值。)

网友C:
主楼第一句:
“我:理想运放虚短特性是指Vid=0.”
我们注意到“理想”二字。在理想化了的运放中,Vin=0可以是独立的假设条件,不再依从于Vou/A。当然A也将是一个独立条件。这就叫做【理想】。因此楼主此处正确。
至于H先生原文原意,不得而知。
至少,7楼x先生笔中的理想还是不够理想的。

网友E:
理想运放。

谢谢大家!

这又是教科书和学术界的创举。

学术界提出共模电压就足够标新立异了。

还要标新立异不可?

不理想有能怎么样?

不可以吗?

你们的运放设计。

理想吗?

以本大师的观点。

只有2个运放可以理想。

其他都是不合格的不理想的。

你们把输入差动的长尾电流元设计的电流再小。

也理想不了。

因为你们的概念就是错误的。

既然你们理想不了。

那么不理想的就大量存在的。

不理想的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吗?

恰好相反。

不理想的反倒工作良好。

因为你们的概念就是错误的。

还是那句老话。

老老实实地画出反馈框图 。

不要再谈论什么理想与否的问题了。

那根本就不是问题的关键。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我有这么一个感受,xwj和HWM两位喜欢用“infinitesimal”而不愿使用“ZERO”。我想到一个很荒唐的故事:一个人跳楼,永远摔不死,因为他到地面的距离永远是“无穷小”,他永远到不了地面,bullshit!!!

网友F:
我看你们是闲得蛋疼,这需要辩论么。 实际分析时,Vin是等于0,其实是一个无穷小量约等于0来分析的。

网友A:
无穷大,不是一个数,没有边界;
那么无穷小呢?只有零这个数字才是无穷小,难道不是吗!!

网友G:
1/9=0.111...
8/9=0.888...
9/9=1/9+8/9
9/9=0.111...+0.888...
9/9=0.999...
9/9=1
1=0.999...
无限接近就是等于。

网友H:
不管谁对谁错,都不会改变电路设计时对电路的分析结果。
实际不是0,但是有谁不把他当0来算呢?除非闭环增益与开环增益很接近。

网友I:
题目是理想运放虚短,是作为分析理想化的东西有什么不能为零的,毕竟这个零是电路中的地零电位,和数学中的零是有差别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题目是理想运放虚短,是作为分析理想化的东西有什么不能为零的,毕竟这个零是电路中的地零电位,和数学中的 ...

建议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02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