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此波型怎么踩样?

楼主(2015-07-28):
最近要做一个光电转换的产品,出来的信号如图,不是连续性的模拟信号,而是脉冲信号,周期不确定,这样的信号怎么踩样,我准备用STM8L151的DMA方式,请高手指教,如何刚好踩到脉冲点,又要保证程序实时性,踩完后数据怎么处理比较稳定

楼主:
有谁来解答下,

网友A:
脉冲信号还要采样?

楼主:
粉尘检测,经过运放处理后的信号

网友B:
普源的 DS1054Z

网友C:
要测脉冲的能量吗?这个AD貌似不行啊

网友D:
说清楚你的具体应用环境才能帮你出出主意啊

网友(2015-08-27):
那个ADC都是有周期的,这个速度太快,不一定可以采集到

网友E:
难道想采这个刺有多高??

网友:
如果采集这个,不知能能否通过傅里叶变换后再检测。

网友F:
脉冲间隔是多少?采样速度要远高于信号频率(奈奎斯特频率),最好硬件积分电路处理一下,转变为慢速信号,因为处理器最后还是要变换成积分结果的

网友G:
如果脉冲间隔时间还可以的话,可以采用模拟触发采样保持,再用ADC读取,以降低ADC的成本。
如果用捕捉读取触发时刻的话,则能够恢复波形

网友H:
需要快速的AD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