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PU warning 闪屏

楼主(2015-07-28):
kernel启动到1s左右会有IPU的warning,如下:
<4>[    1.16638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

<4>[    1.16651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5 = 0x00800000
这时可以看到开机**会闪一下
开机**从uboot中一直显示到kernel,这个闪的问题看起来是同步有错误,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学习一下,关注中

网友B:
我也遇到该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期待高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正在学习imx6,关注一下......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E:
When memory loading is heavy, there is chance that IPU DI can't access memory on time, then such error will appear.

You can add the followed register setting in uboot file flash_header.S, it will enable AXI cache and give IPU high priority to access AXI bus.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for 3.10 BSP.

/* enable AXI cache for VDOA/VPU/IPU */

DATA 4, 0x020e0010, 0xF00000CF

/* set IPU AXI-id0 Qos=0xf(bypass) AXI-id1 Qos=0x7 */

DATA 4, 0x020e0018, 0x007F007F

DATA 4, 0x020e001c, 0x007F007F

For example in 3.0.35 uboot, u-boot-2009.08\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flash_header.S

- dcd_hdr:          .word 0x40a002D2 /* Tag=0xD2, Len=83*8 + 4 + 4, Ver=0x40 */

- write_dcd_cmd:    .word 0x049c02CC /* Tag=0xCC, Len=83*8 + 4, Param=0x04 */

+ dcd_hdr:          .word 0x40b802D2 /* Tag=0xD2, Len=86*8 + 4 + 4, Ver=0x40 */

+ write_dcd_cmd:    .word 0x04b402CC /* Tag=0xCC, Len=86*8 + 4, Param=0x04 */

... ...

MXC_DCD_ITEM(83, MMDC_P0_BASE_ADDR + 0x01c, 0x00000000)

+ MXC_DCD_ITEM(84, 0x020e0010, 0xF00000CF)

+ MXC_DCD_ITEM(85, 0x020e0018, 0x007F007F)

+ MXC_DCD_ITEM(86, 0x020e001c, 0x007F007F)

楼主:
IMX6DL

android 4.2.2  1.1.0 rc3
kernel3.0.35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en memory loading is heavy, there is chance that IPU DI can't access memory on time, then such err ...

这个刚刚试过了,是无效的

网友F(2015-11-09):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