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金升阳电源模块 URB2405LD-30WR3发热问题

楼主(2015-07-28):
空载的时候 也会发热  输入电压 12v   换成 24v 也是 发热  求解

网友A:
古月同学:
             只要有损耗就会发热,不管是输入电压变化和带载情况,只不过的是你损耗多了,热量就大,损耗小,发热就会相应比较小。

网友B:
本来就会发热,你加个扇热器啊

网友C:
发热,要计算一下,输入-输出,越大越热。

网友:
发热这玩意儿,必须降温。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D:
是否短路?

网友D:
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2015-12-03):
没有用这个30w的,还是用的原来的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月同学:
             只要有损耗就会发热,不管是输入电压变化和带载情况,只不过的是你损耗多了,热量 ...

20w的没事,一点都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