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dr2管脚时钟线交叉,怎么解

楼主(2015-07-28):
之前做了一片板子,用的xilinx的spartan6 ,地址线没有按照他硬核的连接方式,为了方便走线把地址线相互调整了,现在调试编译不了,有没有哪位也碰到过类似的 有解决方法的哈。

网友A:
地址线不能乱动,数据线可以,但是也要遵从一定的规则。

网友B:
你们投板之前,不用软件验证一下管脚分配吗?MIG在生成控制器核的时候就有那个功能啊。

网友C:
看你是那根了有些地址线错了你数据错着用就是了,比如a0和a1调换了你自己知道哪个数据实际存在哪里了,这个数据后面是哪个数据还能用

要是a10和别人调换了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