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中断做bootloader时

楼主(2015-07-28):
如何在boot和app都使用中断,各自走给在的中断向量表?
我现在又遇到别的问题,我在做can接口的bootloader(stm8af51a9)。请问can接口接受数据可用查询方式吗?只能用中断方式吗?我现在就是用中断方式,但是如果boot里用中断,app里的中断怎么处理?
因为我前面下载部分的都做完了,下完程序后发现不正常运行,一想中断向量表还没处理呢。最好boot和app都能开中断,各自走各的中断向量表。这样我改动很小。请问大神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A:
APP和BOOT只能在一处使用中断。can接口当然可以用查询方式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和BOOT只能在一处使用中断。can接口当然可以用查询方式做啦!

这样啊 ,但是我看手册只提到了中断方式。有没有例程 给一份啊?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和BOOT只能在一处使用中断。can接口当然可以用查询方式做啦!

不能做两个中断向量表吗?各走各的。因为其他芯片(飞思卡尔)就是这样做的,上位机也是按这种方式写的。如果我改成轮询的话,上位机也得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做两个中断向量表吗?各走各的。因为其他芯片(飞思卡尔)就是这样做的,上位机也是按这种方式写的。 ...

看来我自己按大侠的意思弄了,自己找例程了。这贴就这样结了吧,我再发帖找例程。

网友B:
可以的,把中断向量表在BOOT里先重定向到指定RAM,然后在BOOT用中断时,更改RAM的内容,APP的也一样,这个绝对可行的,因为我已用N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