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电池耐低温啊?

楼主(2015-07-28):
我们产品在户外使用,温度可能达到-40℃,18650的工作温度好像是0-50℃。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要求可充电的 。电池要驱动GPRS的,放电电流要求比较大

网友A:
要求多少容量?

楼主:
容量不要求多少,**几分钟就可以了,主要是放电电流比较大

网友A:
普通充电电池很难满足要求,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电池,可以考虑用多个超级电容串并联实现,

网友B:
可以咨询下电池的公司,他们有低温的电池。另外,可以外挂加热板的。

网友C:
搜 低温锂电

网友D:
卷绕式铅酸电池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的低温蓄电池,正常工作温度下限可到零下60摄氏度。现在也有能满足零下40-50摄氏度的低温锂电池,但容量要打折扣。

网友E:
汽车或者摩托车电瓶就可以吧

网友F:
铅酸电池

网友G:
实在不行,跟楼上说的 挂加热板。 既然电子设计里面有散热器,为什么就不能加热呢?

网友:
以色列TADIRAN

网友H:
你没说清楚,安装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不追求安装方式的,汽车电池可以参照。
如果是板级安装,选择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网友H:
同时参数要求也没说清楚,放电电流多大,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I:
聚合物锂电池,给CDMA供电
零下45度温度箱做过测试,关键还是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聚合物锂电池,给CDMA供电
零下45度温度箱做过测试,关键还是看规格书。

聚合物锂电池也能做到-45℃?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时参数要求也没说清楚,放电电流多大,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我们的单片机系统(包括电池电源)安装在工控盒里面,工控盒放在路边的电控柜里面,停电后工作1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有GPRS模块,瞬间电流可能需要2.5A。平时电流2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卷绕式铅酸电池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的低温蓄电池,正常工作温度下限可到零下60摄氏度。现在也有能满足零 ...

嗯,是的,谢谢指点

网友J:
谢谢推荐,温度范围确实广,就是不可以充电,谢谢

网友I:
可以充电,我们一直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单片机系统(包括电池电源)安装在工控盒里面,工控盒放在路边的电控柜里面,停电后工作1小时就可 ...

你如何保证除了电池以外其他器件或者模块都能在-40摄氏度正常工作吗?
不是简单的选用宽温的器件那么简单。

网友H:
工作温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就好比你站在室外,室外温度为-40摄氏度,而你穿着棉衣,你还不是照样能跑能跳啊。
因为电池不算是个外露的模块,首先保证系统正常工作,至于如何让他在-40摄氏度也能正常供电,有好多方法的。
不防也穿个棉衣。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如何保证除了电池以外其他器件或者模块都能在-40摄氏度正常工作吗?
不是简单的选用宽温的器件那么简单 ...

谢谢你的指点,我选的都是-40℃的器件,具体还没有进行低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作温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就好比你站在室外,室外温度为-40摄氏度,而你穿着棉衣,你还不是照样能跑能跳啊 ...

控制盒图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谢谢推荐,温度范围确实广,就是不可以充电,谢谢

我们用过的聚合物锂电池用在车载,可充电。耐低温,高温到80.

网友H:
看了你的盒子也相对比较小啊。还有就是你的电池放进去后,平时不用的情况是不是一直保持在充电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电池始终是有温度的。还有你盒子里面的环境温度能达到多大。还有待测试。个人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室温下正常工作的电池,也就是工业类电池即可,主要是保证高温下的性能要求。因为启动的时候并不是靠电池启动的。

网友H:
电池这种东西低温不怕,怕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你的盒子也相对比较小啊。还有就是你的电池放进去后,平时不用的情况是不是一直保持在充电状态,如果 ...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聚合物锂电池也能做到-45℃?

GPRS  2g的话应该瞬间峰值2A,时间3US左右,电路设计时电容的当输出1.6A就够了。
主要是GSM耗流增大的瞬间会拉低电源模块会重启。

我选的聚合物锂电池,用了几十万台了,就是配合GPR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RS  2g的话应该瞬间峰值2A,时间3US左右,电路设计时电容的当输出1.6A就够了。
主要是GSM耗流增大的瞬 ...

哦,谢谢,你用的是多大容量

网友K(2015-09-20):
引用 网友I:

有具体型号么

网友I:
好像是长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工作温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就好比你站在室外,室外温度为-40摄氏度,而你穿着棉衣,你还不是照样能跑能跳啊 ...

你这个不是玩笑,是现实,我们的产品南方海南岛、北方新疆和黑龙江,且都是室外暴漏,没一点遮挡,夏天大太阳、冬天下雪,就是这么干的,电池箱有6厘米厚的保温层,内部有蓄冷材料(就是暖手宝材料,工业低温的),带加热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不是玩笑,是现实,我们的产品南方海南岛、北方新疆和黑龙江,且都是室外暴漏,没一点遮挡,夏天大 ...

终于有认可的人了。:handshake

网友M(2016-08-06):
引用 楼主:
聚合物锂电池也能做到-45℃?

美而酷科技是做军工使用聚合物锂电池,可以-45度环境下大电流放电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单片机系统(包括电池电源)安装在工控盒里面,工控盒放在路边的电控柜里面,停电后工作1小时就可 ...

工作电压多高?电池仓的尺寸有多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谢谢指点

铅酸电池体积大,容量小

网友N:
给电池穿羽绒服

网友O(2016-10-08):
电池在低温环境休眠,放电电流和容量都打折扣,汽车工业中电池Pack一般用加热片提升电池温度,GPRS中看到朋友有用聚合物锂电池,不知道是哪款,建议楼主将你的容量,使用环境(高低温范围),体积要求,寿命要求等一一说明,大家好给你建议!

网友P:
推荐
FDK HRAAAUTE
Panasonic BK120AAW
你自己上官网看规格书

网友Q(2017-06-24):
你好!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是新疆的希望能和您交流一下!我的联系方式18199107220  qq:64607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