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编译的小问题

楼主(2015-07-28):
请教一下,我在使用STM8S,每次都要调用函数库,但是我的IC有些函数库没有,比如我的IC没有ADC2,但是我每次都是把整个函数库调用进来,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需要把没有的函数库都删掉,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删除多余的函数库,而程序又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A:
如果程序里没有地方涌动ADC2的话,编译时肯定是不会将这部分程序调用进来的。
所以肯定还是你的程序里有地方用到了ADC2,是不是程序是移植的别的程序?
查查你的程序,找到用到ADC2的地方,修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