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驱动安装

楼主(2015-07-28):
msp-exp430f5529lp系统板通过USB下载线插到电脑上时出现以下情况,不知道怎么安装,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楼主,安装一下CCS或IAR,然后再插入时就可以自动找到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安装一下CCS或IAR,然后再插入时就可以自动找到驱动了。

安了IAR_EW_MSP430也是这样,ccs安装不成功,请问还要安什么软件驱动吗?

网友B:
可以手动安装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C:
IAR是哪个版本的,是不是版本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AR是哪个版本的,是不是版本低了

5529的Lauchpad也不是很新的EVM板,IAR不是最新的应该是可以用的。
不过,你倒是可以下载一下最新的IAR For 430安装一下试试。

楼主:
试过多种方法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D:
不会是系统不兼容吧,之前我有个仿真器驱动装不上,无奈重装了系统才好了

网友E: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手动安装驱动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