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freescale 内存问题,求指教

楼主:
过程以及细节见附件

使用DDR_Stress_Tester.exe -t imx6x -tf imx6q.inc
进行内存压力测试出现错误如下
rom_write:reading HAB ack failed 0x00000000
ROM Write failed,addr:0x021b0004
Write dcd dailed

再次运行发现错误的地址不一样。
ROM Write failed,addr:0x021b00750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有谁用过这个工具呢

网友A(2015-07-28):
帮楼主顶一下,没用过这些

网友B:
读写速度调低一些会不会好些

网友C:
调ddr是很费劲的事情......关注一下......

网友A:
建议把读写的速度调低一些再试试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你在做DDR_Stress_Test测试的时候参数有设置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你在做DDR_Stress_Test测试的时候参数有设置正确吗? ...

采用ddr_测试工具测试不起。报啥HAB 啥错的。但是这个问题有点眉目了,时ddr3 配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用ddr_测试工具测试不起。报啥HAB 啥错的。但是这个问题有点眉目了,时ddr3 配置的问题。 ...

换了内存颗粒,好多参数都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