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软件RTC

楼主(2015-07-28):
因为有很多型号没有RTC功能,用TIMER 中断的方式计时,用软体的方式作处理年,月,日,时,分,秒。

网友A: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5 $
* $Date: 15/07/02 11:18a $
* @brief    Demonstrate how to perform timer counting in periodic mod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unsigned int t_flag=0;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23.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t_flag=1;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IRC10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unsigned int g_year=2015;
unsigned char g_month=2;
unsigned char g_day=28;
unsigned char g_day_old;
unsigned char g_weekly=2;

unsigned char hour=23;
unsigned char min=59;
unsigned char  sec=30;
void SoftwareRTC(void)
{
        if(t_flag==0)
                return;
          sec++;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
                 min=0;
     hour++;
                }
                if(hour==24)
                {
                        hour=0;
                        g_day++;
                        g_weekly++;
                }
                printf("hr.:%d :min: %d: sec: %d\n\r",hour,min,sec);
                t_flag=0;
}

int isLeapYear(int year) {
return (year%400==0) || ((year%4==0) && (year%100!=0));
}

void SoftwareYMD(void)
{
        int days[]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days[1] += isLeapYear(g_year);
        if(g_day==g_day_old)
          return;
          g_day_old=g_day;
         if(g_day>days[g_month-1])
         {
   g_day=1;
         g_month++;

         }

         if(g_weekly>7)//7 is sum day
                 g_weekly=1;

         if(g_month>12)
         {
                 g_month=1;
                 g_year++;
         }
         printf("Y:%d, M:%d, D:%d, Weekly:%d\n\r",g_year,g_month,g_day,g_weekly);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 Open Timer0 in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and 1 interrupt tick per second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TIMER_EnableInt(TIMER0);

    /* Enable Timer0 ~ Timer3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0 ~ Timer3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g_offset=g_weekly-getWeekday(g_year, g_month, g_day, 0);

    while(1){
                        SoftwareRTC();
                        SoftwareYMD();
                        }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代码又不长,可以贴出来,大家看看,觉得对胃口了,再下载。

网友B: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网友C:
int days[]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这个万年历里用啊

网友C:
做51时候都是软件模拟的,都是这样,说实在的,实在用不惯硬件的。

网友D:
RTC的意义都没有搞明白,掉电你那软件时间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