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运放无输入下饱和问题

楼主(2015-07-28):
各位坛友,今有问题如题:差分采样电路中mcp6002为运放,在AC入侧无输入的情况下,6002输出就已经饱和。电路和波形如图所示。波形图里,蓝色为mcp6002输出电压,黄色为交流入侧电压。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入电阻 8M,怎么反馈电阻和偏置电阻还是8M???

你的输入可是220AC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阻 8M,怎么反馈电阻和偏置电阻还是8M???

你的输入可是220AC 啊

你好~,我用这个电路作为差分采样,主要是1:1的隔离使用。两个波形图中,分别加了1V和10V(峰值)的AC,但是在1V的时候,mcp就已经饱和输出了。这是何缘故?谢谢

楼主:
前向电阻和后向电阻都查过了,没问题。哪位朋友知道啊~?谢谢了。

网友B:
是分布电容耦合的信号吧?用金属罩子把你的电路罩起来看看?

网友A:
1:1的隔离使用

迷糊。。。

楼主:
是这样,在输入为0-1.6V左右为1:1反向输出,超过之后就饱和为0-5V方波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分布电容耦合的信号吧?用金属罩子把你的电路罩起来看看?

您好,金属罩子必须全封闭吗?有缺口行不行?要不没法测量了。谢谢

网友B:
基本上罩住就行。不要忘了接地

网友C:
输入信号衰减下看看,在R13 R14左边或者右边引脚之间接一个电阻看看。 电阻大小根据你实际的参数来定了。

网友D:
电阻太大了,稍微有点偏置电流就饱和了。
不能先分压再做跟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罩住就行。不要忘了接地

按您说的方法找了一个废机箱,波形还是不对。还不如从前的饱和状态了,现在0V的输入,输出3V多。怎么搞的?各位朋友。请继续给予关注。谢谢。

网友E:
1."在AC入侧无输入的情况下,6002输出就已经饱和"这是如何表现的?
2.AC1.6V峰值是多少?

网友F:
1.  用变压器,至少光耦隔离输入Vin1+, Vin-
2.  减小输入差分电压(Vin+ - Vin-)。

楼主:
按照各位朋友提的建议分别进行了测试,采用了4种测量工况:1.无AC输入,Vin1+和Vin1-悬空,这样的波形输出是正确的(图1);2.AC输入200V以上,波形也是正确的(图2);3.利用分压方法,引入峰值为1V的交流电(无光耦隔离,直接进入Vin),波形输出不对(图3-1 3-2 出现两种结果。。。);AC引入电压介于1V-100V之间。波形也不对(图4)。希望大家多提宝贵建议。谢谢。本人使用 高压差分探头测量的,不知道与测量手段有无关系。因为之前在输入1V左右范围内,出现过正常的结果,后来1V的输入就不能出现正确的结果了。不知道是何原因。或许与14楼朋友说的有关,低压输入时,需要隔离?

网友A:
2.AC输入200V以上,波形也是正确的(图2)

怎么是正确的???

你不是要输出1:1么??更迷糊了,你到底想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正确的???

你不是要输出1:1么??更迷糊了,你到底想做啥? ...

是以仿真波形为依据的来说明正确的。只要不超过5V,输出都是按1:1输出的,超过了就消顶了。主要是测量微小电压用的。另外防止高压进入。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以仿真波形为依据的来说明正确的。只要不超过5V,输出都是按1:1输出的,超过了就消顶了。主要是测量微 ...

还以为你要测交流市电呢。。。廉价方案。。。

看起来应该是测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要测交流市电呢。。。廉价方案。。。

看起来应该是测量的问题。。 ...

您觉得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差分探头本身就是隔离的。示波器有地线,但是零地之间有100V压差。板子的地接探头一端,探头另一端接待测位置。是否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C:
好歹楼主也介绍下,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幅度范围,输出的要求嘛,要求高的,一个运放,难以实现。

网友G:
检查下这个运放是不是轨对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图光画这样沒头沒尾,大家还怎么热心。猜中解答算您运气好。

不好意思,老师,电路图输入和输出就是如此。vin即为交流入侧,out0s即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楼主也介绍下,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幅度范围,输出的要求嘛,要求高的,一个运放,难以实现。 ...

输入信号的频率即为工频50hz,幅值在0-500V。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和指点,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是电阻阻值的问题,2M和8M对于200V以下的电压,只有很小的电流通过,会导致运放输出侧异常。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换为小阻值电阻后,波形如图所示。

网友I:
电路的接地点弄清楚,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的接地点弄清楚,问题就可以解决。

您指的接地点弄清楚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请教一下。该差分采样电路中仅有运放一个工作接地点,其他无接地点。谢谢

网友I:
   如果输入、输出、运放和示波器不是同一个参考点(地),那么测量的数据波形各自显示,弄不清谁跟谁。

网友B:
有些元件非线性很厉害,如果不了解会深受其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输入、输出、运放和示波器不是同一个参考点(地),那么测量的数据波形各自显示,弄不清谁跟谁。 ...

哦 您指的是测量时,是否共地的问题。我用的都是差分探头检测的。示波器各通道间都是相互隔离的。属于带隔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元件非线性很厉害,如果不了解会深受其害

是啊。谢谢您。

网友J:
不知道这么大电阻,要引入多少噪声和干扰,1uA的电流纹波都吓人;凡事有果必有因,既然有输出,你有没有看输入波形;还有就是8MHz的反馈电阻,这个运放的失调电流多大,失调电流乘反馈电路,你算算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5-08):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这么大电阻,要引入多少噪声和干扰,1uA的电流纹波都吓人;凡事有果必有因,既然有输出,你有没有看 ...

感谢指点。谢谢。

网友K:
电阻都降到百K级,试试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按照各位朋友提的建议分别进行了测试,采用了4种测量工况:1.无AC输入,Vin1+和Vin1-悬空,这样的波形输出 ...

AC输入200V不会搞坏op吗?

网友M:
能不能先降压再做差分放大呢,这样,输入级的输入电阻也不会很大,都是空间干扰造成的。

网友M:
这样的电路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电路不可靠。

请教一下,本人欲用该电路检测3V以内的小电压信号,但是也会出现有高压500V加载的状态,如果加载百k级电阻的话,波形我测试了一下,输出波形还是有点问题。用4个1.5k配一个6k电阻,此时运放输出波形是正确的。但是无法承受高压,有别的办法吗?既可以测小电压,又可以加载大电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不能先降压再做差分放大呢,这样,输入级的输入电阻也不会很大,都是空间干扰造成的。 ...

需要检测小电压信号,不能在降压了。

网友N:
高于1.6VAC不削顶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运放电源电压5V,1.6VAC的峰值电压是±2.26V(1.6*1.414),也就是说输出的动态范围达到了4.5V,已经很好了 ...

您好,确实如此,但是该电路还需要测量500V左右高压,导致前向电阻取值困难,电阻太大,小电压无法测量,电阻太小,不能承受大电压。请教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好,确实如此,但是该电路还需要测量500V左右高压,导致前向电阻取值困难,电阻太大,小电压无法测量, ...

分档,电阻分压形成输入回路,调节取样电阻大小进行分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分档,电阻分压形成输入回路,调节取样电阻大小进行分档。

您好,感谢您,请问分档电阻应该是需要手动调节的吧?这个是无法满足要求的,电压信号变化幅度很大,且是随机。还请教一下。

网友M:
自动,先是高档试测,再往低档切换到合适为止。如果正常工作的设备不会变化这么大,或变化速度不会变么快,还要保证糸统的带宽,也就是说响应时间。工频而言,1KHZ的切换速度足了。你是用在工业设备了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请问分档电阻应该是需要手动调节的吧?这个是无法满足要求的,电压信号变化幅度很大,且是 ...

电压变化幅度大,这个说法很模糊,单就信号幅度来说,幅度的变化率是多少呢?

楼主:
您好,是在工业领域使用,电压信号1-2V变化至500V左右。这个确实是瞬时变化,变化速率类似于晶闸管由通态变为方向截止电压的过程。您说的自动调档电阻是一个器件吗?依据什么进行调档呢?谢谢,另外可否将您的联系方式给我呢,方便交流。谢谢

网友M:
如果要做大动态的AMP,必须要把自身糸统的本底噪声搞好,包括电源,AD,信号链,最大输出信号/输出本底噪声=最大的动态比。这要很高的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要做大动态的AMP,必须要把自身糸统的本底噪声搞好,包括电源,AD,信号链,最大输出信号/输出本底噪声 ...

还请指点,所谓自动分档电阻是否为现成的芯片或器件?具体原理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请指点,所谓自动分档电阻是否为现成的芯片或器件?具体原理是什么呢?谢谢 ...

FLUKE 的17B就是个自动分档测量的产品。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请指点,所谓自动分档电阻是否为现成的芯片或器件?具体原理是什么呢?谢谢 ...

是的,被检点的最佳值,你用17B的复用表吗?FLUKE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好,确实如此,但是该电路还需要测量500V左右高压,导致前向电阻取值困难,电阻太大,小电压无法测量, ...

增加取样频率而已还要加保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增加取样频率而已还要加保护管。

感谢您的帮助,我在好好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