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SDK1.2例程生成bin文件用KinetisUpdater.exe下载问题

楼主(2015-07-28):
用keil编译SDK1.2例程,怎样修改linker file文件,才能用KinetisUpdater.exe下载啊?我知道KinetisUpdater.exe把bin下载到Flash的地址是否与SDK工程的linker file一致,可是不清楚该怎么修改

网友A:
keil自己带的下载器不行吗

网友B:
不能用mdk自带的下载程序吗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都是用keil自带的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自己带的下载器不行吗

keil自带的可以啊,做产品的不能直接用keil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mdk自带的下载程序吗

自带的可以

网友D:
在Eclipse里面弄过,但是不知道在keil里怎么修改

网友E:
楼主可以生成bin或者hex文件,然后再用其他的烧录界面调用烧录,
kinetisupdater.exe是用串口等工具,实现bootloader应用程序的下载的。
楼主你芯片里面已经有bootloader了吗?

网友E:
如果不是bootloader的应用程序烧录,你可以使用JLINK的JFLASH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生成bin或者hex文件,然后再用其他的烧录界面调用烧录,
kinetisupdater.exe是用串口等工具,实现b ...

可以用hex文件烧录吗?  芯片里面的bootloader已经有了。用的是FSL_Kinetis_Bootloader_1_1_0

网友E:
需要使用bin文件,修改偏移地址只要把图上的ROM起始地址修改到你想修改的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