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移植uCGUI和uCOS后程序存储区不够用了,正常吗?

楼主(2015-07-28):
MSP430F5438A移植uCGUI和uCOS后,简单的写个一个让屏幕现实字符的程序,结果提示空间不足。

我的理解是虽然工程中有很多的C文件,但是绝大多数是用不到的编译器也不会傻到把他们都作为程序烧录进MCU吧。这样如果只是烧录需要的,我的MCU有256KB 闪存、16KB RAM,运行操作系统外加一些简单程序应该不成问题吧?还是我想法有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
Error[e16]: Segment DATA20_Z (size: 0x3f74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90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DATA20_I,DATA20_Z,DATA20_N,DATA20_HEAP+_DATA20_HEAP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1d1b-5b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1c00-5bff            DATA20_I

这是编译器的信息

楼主:
这是我的工程文件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优化级别。如果你定义的函数和变量没用到,有可能会被优化掉,也可能没优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优化级别。如果你定义的函数和变量没用到,有可能会被优化掉,也可能没优化掉 ...

谢谢回答

网友B:
这个我不太懂的,跟着学习下的。

网友C:
如果定义的函数和变量没用到,有可能会被优化掉

楼主:
是我的RAM不够用了

网友D:
RAM不够用了,是不是可以放进Flas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