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Freescale MAPS 四色板K64使用02——方向按键控制液晶屏

楼主(2015-07-28):
MAPS开发板上配备了GVDA液晶屏和五向按键,今天我们就使用五向按键控制液晶屏幕显示不同的内容

目的:使用五向按键控制液晶屏显示不同的图片内容

基本的硬件连接
1.首先介绍一下五向按键的硬件连接方式
五向按键是通过连接了一个下拉电阻接到了地,在配置MCU是需要将GPIO配置为上拉模式这样是GPIO采集到的信号更准确。

2.液晶屏是通过FLEXBUS连接到MCU的。

楼主:
软件的配置方法
简要介绍一下软件的配置方法,首先MCU的给个引脚都是复用的方式,并且还有中断和GPIO,在这里我们是将引脚配置成了GPIO模式再读取IO的值进行判断按键是否有按下。
在使用GPIO时要配置一下寄存器
  • I/O模块时钟配置寄存器SCGC5[PORTx]
  • I/O的控制与中断寄存器PORTx
  • I/O控制寄存器n PORTx_PCRn
  • GPIO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PDIR
  • GPIO设置方向寄存器GPIOx_PDDR
官方给出的库函数中可以有两个层面的选择,一个是HAL层,另一个是Driver层配置,
简单的理解HAL层的函数更贴近硬件函数简单功能单一,Driver层函数相对复杂,功能强大。
在本次实例中使用的是HAL层的函数配置的GPIO
  • 使用SIM_HAL_EnablePortClock使能对应硬件的端口
  • 使用PORT_HAL_SetMuxMode将引脚配置成GPIO模式
  • 使用GPIO_HAL_SetPinDir再将对应的引脚配置成输入模式
  • 使用PORT_HAL_SetPullCmd使能上下拉电阻模式
  • 使用PORT_HAL_SetPullMode配置上拉电阻模式
这样就配置好了GPIO的基本模式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GPIO_HAL_ReadPinInput读取引脚的值,
按键程序中还要添加消抖,和松手检测,这样才算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按键程序,同时也提高了按键程序的稳定性。
另外LCD的显示比较复杂今天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官方给出的库函数中给出了显示用的函数可以直接调用,简要介绍一下图片在LCD上的显示原理,图片在程序中是以数组的形式存在的,显示的时候是将数组中的每个像素点的值读出送给显示控制器,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像素点,逐行逐列的显示就实现了一个画面,图片到数组的转化需要一些小工具,例如:Image2Lcd
将图片到工具中转化为数组添加到程序中,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我在这个例程中使用的是
初始化 显示 hello world
中间的按键显示ECBC 各个方向键显示各个方向的箭头。
下面是显示的照片。
初始化

中间按键

方向按键上

方向按键下

方向按键左

方向按键右

网友A:
这是用altium designer画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的配置方法
简要介绍一下软件的配置方法,首先MCU的给个引脚都是复用的方式,并且还有中断和GPIO,在这 ...

使用五向按键控制液晶屏显示不同的图片内容
这个按键可以做个简单的游戏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的配置方法
简要介绍一下软件的配置方法,首先MCU的给个引脚都是复用的方式,并且还有中断和GPIO,在这 ...

按键程序中还要添加消抖,和松手检测,这样才算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按键程序,同时也提高了按键程序的稳定性。

网友D:
MAPS开发板支持SPI串口通信方式,不知道SPI串口通信方式的扫描速度是不是能跟上

网友E:
楼上这广告做的,杠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这广告做的,杠杠的!

:L我不狡辩,真心想了解什么样的主控能直接用SPI通信,分辨率320*240,客户在新开发SPI通信的,海外客户,我是白菜!

网友F:
楼主设计的原理图和电路板都非常漂亮

楼主:
谢谢,这也是转载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五向按键控制液晶屏显示不同的图片内容
这个按键可以做个简单的游戏机了 ...

你说的还真是有道理哈,可以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