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位机

楼主(2015-07-28):
求大神指教上位机  下位机

网友:
上位机一般指的是电脑,下位机一般指的是单片机

网友:
上位机一般指的是电脑,下位机一般指的是单片机:lol

网友A:
我是前几天才想通啥是上位机啥是下位机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复杂控制指令发布的,好比上级,司令,下位机好比外边干活的小兵。

网友C:
上位机是后台,与用户进行交互的,一般是PC
下位机是与对象进行交互的,一般是单片机或者PLC

网友D:
上位机一般指电脑,下位机一般指单片机,通讯一般走串口,比如RS232(一对一,也就是一台电脑一个班子)或者RS485(一对多,一台电脑多个板子),通过一定的协议进行通讯,比如MODBUS-RTU或者MODBUS-ASCII,编写上位机的软件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功能较为有限的组态软件,能自由开发功能较多的Visual Studio C++、C#等,也可以用android与下位机进行通讯,如果走蓝牙传输的话,还能无线通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