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11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我用proteus仿真一个电路,如下,可以震荡。
可是实际搭的电路不震荡。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看到这电路,想起某电容表了。。。

振荡电路仿真比较难。。
基本的解决:
1、减小STEP
2、模拟上电过程

楼主:
不是啊。仿真可以振的,实际电路不振。

楼主:
这是唐继贤老师电容电感测量仪里的一个电路。
我又仿真了一下,这样也可以振。

那上一个电路,电感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