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家的编程规范

楼主(2015-07-28):
大家在编程时都有哪些规范呢,我先说说我的一些小规范。。。

楼主:
1。程序块要采用缩进风格编写,缩进的空格数为4个
2。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变量说明之后必须加空行。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if (!valid_ni(ni))
{
    ... // program code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应如下书写
if (!valid_ni(ni))
{
    ... // program code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网友A:
较长的语句(>80字符)要分成多行书写,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划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 示例:
perm_count_msg.head.len = NO7_TO_STAT_PERM_COUNT_LEN + STAT_SIZE_PER_FRAM * sizeof( _UL );
act_task_table[frame_id *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occupied
              = stat_poi[index].occupied;

act_task_table[taskno].duration_true_or_false
              = SYS_get_sccp_statistic_state( stat_item );

report_or_not_flag =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网友A:
循环、判断等语句中若有较长的表达式或语句,则要进行适应的划分,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
示例:
if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 (n7stat_stat_item_valid (stat_item)))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BufferKeyword[word_index].word_length)
                    && (j < NewKeyword.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first_word_length) && (j < second_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网友B:
若函数或过程中的参数较长,则要进行适当的划分。
示例:
n7stat_str_compare((BYTE *) & stat_object,
                   (BYTE *) & (act_task_table[taskno].stat_object),
                   sizeof (_STAT_OBJECT));

n7stat_flash_act_duration( stat_item, frame_id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 stat_object );

网友B:
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即一行只写一条语句。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网友C:
if、for、do、while、case、switch、default等语句自占一行,且if、for、do、while等语句的执行语句部分无论多少都要加括号{}。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if (pUserCR == NULL) return;

应如下书写:
if (pUserCR == NULL)
{
    return;
}

网友C:
:对齐只使用空格键,不使用TAB键。 说明:以免用不同的编辑器阅读程序时,因 TAB键所设置的空格数目不同而造成程序布局不整齐,不要使用 BC 作为编辑器合版本,因为 BC 会自动将8 个空格变为一个 TAB键,因此使用 BC合入的版本大多会将缩进变乱。

网友D:
函数或过程的开始、结构的定义及循环、判断等语句中的代码都要采用缩进风格,case语句下的情况处理语句也要遵从语句缩进要求

网友D:
程序块的分界符(如C/C++语言的大括号‘{’和‘}’)应各独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
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左对齐。在函数体的开始、类的定义、结构的定义、枚举的定义以
及if、for、do、while、switch、case语句中的程序都要采用如上的缩进方式。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for (...) {
    ... // program code
}

if (...)
    {
    ... // program code
    }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 program code
    }

应如下书写。
for (...)
{
    ... // program code
}

if (...)
{
    ... // program code
}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 program code
}

网友E:
好多的好规范,学习了

网友F:
避免在注释中使用缩写,特别是非常用缩写。 说明:在使用缩写时或之前,应对缩写进行必要的说明。

网友F:
数据结构声明(包括数组、结构、类、枚举等),如果其命名不是充分自注释的,必须
加以注释。对数据结构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相邻位置,不可放在下面;对结构中的每个域的注
释放在此域的右方。
示例:可按如下形式说明枚举/数据/联合结构。
/* sccp interface with sccp user primitive message name */
enum  SCCP_USER_PRIMITIVE
{
    N_UNITDATA_IND, /* sccp notify sccp user unit data come */
    N_NOTICE_IND,   /* sccp notify user the No.7 network can not */
                    /* transmission this message */
    N_UNITDATA_REQ, /* sccp user's unit data transmission request*/
};

网友G:
不错啊,这么多的好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