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相位延迟的观测--反相器

楼主(2015-07-28):
各位大神,我用OP搭了个反向放大电路。用双路示波器观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相位延迟。
如图所示,用100HZ频率测试,对比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波形一个周期由四个方格构成,即大概每个各自为180/4=45度。从绿色的输入波形和黄色的输出波形来看,大概延时30度以内?

问题:这样观测到的相位延后是不是这个OP闭环大概对有效带宽内的相位延迟呢?
           或者说这个OP闭环系统的相位余量为180-30=150度?

十分感谢!

网友A:
示波器坏了?

反向器

网友B:
明显是180度左右。

反相器

网友A:
对那个OP来说,输入信号是+和-两个输入之间的差 相位延迟是这个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相位差 不是整个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由于有深度负反馈,100HZ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无法测到相位差的

网友C:
哪里出错了???示波器两个通道不一致??

网友A:
回去继续看书吧
基本概念没有理解

网友B:
360/4=90

哦,是的。。。我是搞晕了 哈哈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继续看书吧
基本概念没有理解

多谢,
  相位余量概念还是知道。
  只是没这样去做过试验,没这么想过,所以提出来让大神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