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28):
信号完整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在信号线上的质量。信号具有良好的信号完整性是指当在需要的时候具有所必需达到的电压电平数值。

网友B:
在单片机系统上来说,基本上不用去考虑

网友C:
也就是信号没有畸变呗

网友D:
一般低频系统,基本不会畸变,除非电压突变

网友E:
我一般都是低频系统,所以也都是完整的了

网友F:
就是信号没有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