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冲不知道大家知道不?

楼主(2015-07-28):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

网友A:
我来说说什么叫做下冲:
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误操作)。

网友B:
这两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过冲其实就是提前预防

网友D:
现在知道了,其实我们也常用

网友E:
今晚以后就知道了,起了个好名字

网友F:
学习了,原来这叫过冲啊,大学时好像老师讲过,现在都记不清了

网友G:
平时没有太注意,这个都有这些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