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偏斜这个名词

楼主(2015-07-28):
信号传输过程中,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转换时间与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转换时间之间的差别,称为占空比偏斜。TTL和CMOS信号的占空比偏斜问题较为突出,主要是因为其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延迟不同。

网友A:
学习了,呵呵,没有听过

网友B:
主要是延迟吧

网友C:
低频电路不用去考虑吧,只有在做高频的时候,这个要考虑,比如说USB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