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数模混合电路性能

楼主(2015-07-28):
在解释了数模混合电路仿真存在的主要困难后,下来我们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些困难,从而仿真预测数模干扰进而解决数模干扰的问题。 首先是干扰源的创建和设置。干扰源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的干扰源,电压型干扰源通常是数字信号本身以及数字电源管脚;电流型干扰源通常是 DC 电源。数字信号通常表现为周期性的方波脉冲信,在信号与系统教程中我们知道,这类周期信号经傅立叶变换后的频谱,表现为高幅度的离散谱,这些频谱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幅度降低,频谱幅度与信号变化沿T , T 以及占空比都有关系。

网友A:
数字电源管脚上的噪声,通常由于同步开关噪声(Simultaneous Switch Noise)引起,而同步开关噪声又是由于晶元上 IO 到的电源和地管脚之间的引线电感造成的,这个电压波动会与电感大小和信号开关速度成正比,如下图。现在的大规模 IC 中,管脚更多,封装更大,信号开关速度更快,因而 SSN会更严重,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也就越大。

网友A:
同步开关噪声在时域上表现为幅度较小的随机脉冲,频谱为连续频谱,频谱的幅度不随频率改变而变化,只与噪声大小有关。
可见,要精确分析电压型的干扰源的影响,必须精确描述出来他们的时域和频域的特性,才能准确分析。

网友B:
电源(VRM)作为电流型的干扰源,从直流来讲,由于滤波电路和铜箔的电阻率,在PCB上存在电流分布密度和直流压降,整个压降会影响模拟信号参考电位进而影响模拟电路性能。从交流来讲,整个电路上有源和无源器件作为电源负载,工作频率不一样,电流大小会随频率而变化,而即使负载不随频率变化,电源电流输出也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参数。对这样一种激励和负载都变化且难以描述的传输系统,我们转入考察电源通道的频域 SYZ 参数,特别是电源阻抗Z 参数。我们估算出电源系统在工作频率范围内的最大电流,只要确保电源阻抗足够小,就能保证电源电压波动满足指标要求。例如下图,系统最大负荷电流 2A,电压 3.3V,要求电压噪声控制在 5%即 0.165V,那么从电源到负载处的阻抗只要低于82.5ohm,就能满足系统要求。

网友B:
干扰源讨论后,我们再看耦合途径的提取。数模混合噪声,是通过电路传导和电磁场耦合两种方式工作作用的。众所周,麦克思维方程和基尔霍夫电压电流(KCL 和 KVL)定律,构成了解决传统电学问题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伯克力SPICE推出后,解决了利用计算机工程计算求解电路 KCL 和KVL方程问题,因而如今的电路设计仿真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做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 SPICE中,就可以分析噪声通过电路传导的影响。在电磁场计算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有限元法(FEM),特别是 Ansoft 公司推出的三维结构分析工具HFSS,以其算法的先进和精确,被作为电磁场计算的标准而闻名。然而三维有限元算法,由于工程计算量巨大,一直作为 RF微波设计的工具。为了应对 PCB 上成百上千条网络的电磁场计算,一些EDA公司开始简化 PCB电磁场求解的难度使用解析法,而数字电路对于求解精度要求并不高,这样就出现了专门针对高速数字PCB仿真的信号完整性分析(SI)工具。然而由于解析法固有的局限性,无法考虑诸如跨分割、不完整电源地平面、非理想直流信号的影响,因此无法分析数模混合干扰这样对精度要求更高的电磁场计算。

网友C:
近年来,Ansoft 推出了专门针对PCB的电磁场分析工具 SIwave,考虑到 PCB纵向长度与信号波长之间相差悬殊,它使用 2维有限元算法,既保证了精度,又大大降低求解难度。结合了 Ansoft的 SPICE 仿真器和 2维有限元电磁场计算的优势,使得对数模混合噪声完整耦合路径提取和分析成为可能。

网友D:
学习了,混合电路有时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E:
这个不错,提高可靠性是每个工程师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