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的数模转换

楼主(2015-07-28):
有偏差。

网友A:
0V。。。。。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

网友B:
这得看你和什么地方的地接了 最准的直接接电源那里,且此时不能有大电流输入出 , 它不是提供了参考电压输入脚  如果需要高精度 可以考虑另供电

网友C:
自己不会用,就不要怨片子了。就按参考电压3.3V算,每个值对应约0.8mV,50mV相当于偏差约60个数值,你觉得这样的误差可能么?
要知道stm32的DA,不带输出缓冲时,内阻比较大,通常需要外加缓冲器,带输出缓冲,则最低值到不了0

网友D:
顶4楼,50mv那就不仅仅是误差了

网友E:
关闭掉DA的buffer试下,前几天刚好看到stm内部的buffer 不是轨到轨的,不能满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