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2015-07-28):
1、 在数字和模拟并存的系统中,我看到过有2 种处理方法,一个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比如在地层,数字地是独立地一块,模拟地独立一块,单点用铜皮或 FB 磁珠连接,而电源不分开;另一种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用 FB 连接,而地是统一地地。请问李先生,这两种方法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A:
应该说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因为电源和地对高频信号是等效的。区分模拟和数字部的目的是为了抗干扰,主要是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但是,分割可能造成信号回流路径不完整,影响数字信号的信号质量,影响系统EMC 质量。因此,无论分割哪个平面,要看这样作,信号回流路径是否被增大,回流信号对正常工作信号干扰有多大。现在也有一些混合设计,不分电源和,在布局时,按照数字部分、模拟部分分开布局布线,避免出现跨区信号。

网友A:
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

网友B:
0欧电阻解决

网友C:
磁珠解决

网友D:
我一般直联,也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啊,采集也挺准的

网友B:
磁珠加0欧电阻方案

网友E:
单点连接

网友F:
看所在的场合了。一般磁珠即可。

网友G:
呵呵,不错,不过我都直接了

网友H:
单点连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