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低功耗解滚码是PIC解低还是HS5xx IC解码功耗低?

楼主(2015-07-29):
貌似有PIC解码方案是休眠若干秒解码一次有人做到静态电流《35ua,IC解码是否功耗低呢?我看大部分解码模块都是10ma 左右的待机电流。

楼主:
我猜测这个硬件解码好,但是为何大部分是单片机解码呢?成本问题吗?

网友A:
单片机解码可以同时执行输出控制代码,例如开锁动作。
功耗问题主因在于无线接收模块,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RF接收模块输出到单片机引脚的波形。你预想的在没有遥控信号发射时,RF模块的输出是一直低的;可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低成本的RF接收模块的输出在无遥控信号时是在随机跳变的。单片机不知道那些跳变的信号是否是有效的遥控码,所以就一直处于全速运行模式来判别。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RF模块在无433M遥控信号发射时输出一直是低的,你就可以让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等到收到引导头信号时电平变化中断唤醒,从同步头算出Te时间,然后接收-解码-执行。这样你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