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S 2.1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29):
刚刚装了IAR,这个是什么用啊,有没有兄弟用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忘记了,你点YES好了

楼主:
点YES与NO有什么区别吗?

请用过人指点一下啊!

楼主:
结贴了,没有人告诉我!

网友B:
勾选顶选上,然后点“NO".
**版的,正常使用。

网友C:
估计应该是一些针对STM8的一些优化的库吧!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谢谢!

网友D:
让添加IAR Library Source for stm8的

楼主(2015-09-16):
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这个是说你的证书里面包含了iar自带stm8库(有这个库的授权和这个库压缩包的解压密码),问你是否要解压stm8库的源码

楼主(2015-11-07):
IAR的库与ST的库有什么不同吗?或者IAR库有什么优点!

网友F:
iar的运行库,比如c,c++运行环境,stl这些,不是st的外设库,好处是你可以自定义编译这些库,调试的时候步进到库代码

ps:你公司买的正版?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