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计算溢出问题

楼主(2015-07-29):
用的是MC56F84462的芯片,两个long型数据相乘,运算结果超过32位,强制转化为long long型还是溢出,这款芯片是支持64位整形运算的,本人菜鸟一枚,跪求大神指导如何实现64位运算

网友A:
相乘之后的数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乘之后的数据有多大?

超过32位,不到64位,十位数

网友B:
都定义为long long试试。

网友C:
楼主你是把超过long的结果再强制转换为longlong吗?
那样是不行的,你可以把两个相乘的值都定义为long long然后结果值也是longlong再计算试下。

网友D:
把两个相乘的值都定义为long long然后结果值也是longlong再计算
这样的方法同样适用f64浮点数计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