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20V市电转5VDC的稳压源电路

楼主(2015-07-29):
由于不会做变压器,自己做的都是RC降压,但是做了几个都是电流太小达不到要求,好伤心
求各位前辈给我个RC降压,输出可以达到5V200mA左右的稳压电路参考,多谢!!!

网友A:
RC 基本上做0.5W的 还凑合
5V 0.2A 找开关电源方案了 国产这类的很多 自己搜
搜不到我再告诉你

网友B:
自己做风险大,现在市场上这类开关电源很多,方案成熟,价格不贵。
http://www.mornsun.cn/product/ProductModel.aspx?channelid=10&输出电压(VDC)=5&输入电压(VAC)=90%EF%BD%9E264

网友C:
为啥不用外置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外置的电源适配器?

因为我想做一个无线充电的电路,一个5V的稳压源给一个振荡电路供电,输入电压要2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基本上做0.5W的 还凑合
5V 0.2A 找开关电源方案了 国产这类的很多 自己搜
搜不到我再告诉你  ...

开关源电路吗,好的,我找找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风险大,现在市场上这类开关电源很多,方案成熟,价格不贵。
http://www.mornsun.cn/product/Product ...

这个模块太大了,我的电路放不下,,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想做一个无线充电的电路,一个5V的稳压源给一个振荡电路供电,输入电压要200mA左右 ...

很多厂家有无线充电的方案,你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D:
用NCP1014做,稳压管的稳压数值和输出差不多,这个电路我试验过,不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CP1014做,稳压管的稳压数值和输出差不多,这个电路我试验过,不用调节。 ...

这个VCC输出直接就是5V?请问这个输出电流有多大啊?发热情况怎么样?因为我这个是需要在密闭空间里的

网友D:
我在开放空间做的,热量不大,电路很简单,你做做试验看看NCP1014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开放空间做的,热量不大,电路很简单,你做做试验看看NCP1014热不。

好的,多谢!!

网友E:
随便搜搜一大把,淘宝一个也可以

网友F:
开关电源有很多,T宝上搜一下

网友(2016-03-17):
学习了,谁能分析下这个原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