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问题

楼主(2015-07-29):
各位大神:本人使用STVD开发中断,但是在编译的过程中总是显示无效指针。操作如下,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UART2_RX_IRQHandler2},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在中断21处添加UART的RX中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A: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ART2_TX_IRQHandler}, /* irq20 - UART2 Tx interrup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ART2_RX_IRQHandler}, /* irq21 - UART2 Rx interrupt */
按这个写一下试试 另外不是每一款stm8的片子都有UART2 再次 it.h  conf。h等文档都得加上去 缺一不可另外官方有example 把里面的东西复制过来就好啦 自己写多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 我有强迫症啊。。不讲纠结死了

网友B:
解决就好,应该是哪里配置了错误

网友C:
:L问题解决了应该说下怎么解决的,养成良好习惯

网友D:
楼主是故意吊人胃口,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