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rtc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不想用内部的rtc,是否时钟不用接,电源端也不用接?对其他有影响不?

网友A:
感觉没影响吧

网友B:
没影响,不用就不用接了。

网友C:
不用就不接啊。

网友C:
建议硬件保留,可以不焊接,等用的时候随时可以补上。

网友D:
电源要接

网友E:
接个备用3.3V电源防止掉电数据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