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NFS问题

楼主(2015-07-29):
飞卡版本好,通过LTIB编译后,在ltib中生成了rootfs,我想将此rootfs做成nfs根文件,(原本自己做的nfs的rootfs可以使用),但是运行到下面就进行不下去了,进不了根目录下,搞了好久没成功,不知道哪边需要配置或者注意的地方我没有注意到,请指导一下呀~~~非常感谢,知道的同学也请留言。。。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SPKVDD: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GTP-INFO->> GT9xx Driver Version: V1.8<2013/06/08>
<<-GTP-INFO->> GT9xx Driver Built@17:08:01, Jan 13 2015
msg sel_fttouchpanel i2c read error: -5
[GT9xx_TP]:GT9xx_touch was not used!

Goodix-TS: probe of 0-005d failed with error 44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1 UTC (1)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0,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PHY: 1:00 - Link is Up - 100/Full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IP-Config: Guessing netmask 255.255.255.0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0.3,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192.168.0.3,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255.255.255.255, rootserver=192.168.0.164, rootpath=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3.
Freeing init memory: 364K
starting pid 1564, tty '': '/etc/rc.d/rcS'
Mounting /proc and /sys
Starting the hotplug events dispatcher udevd
udevd (1573): /proc/1573/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573/oom_score_adj instead.
Synthesizing initial hotplug events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Setting the hostname to freescale
Mounting filesystems
Booted NFS, not relocating: /tmp /var
mount: mounting usbfs on /proc/bus/usb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pid 2891, tty '': '/etc/rc.d/rc_gpu.S'
starting pid 2898, tty '': '/etc/rc.d/rc_mxc.S'
eth0: no IPv6 routers present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nfs使用的是tcp的方式,挂载文件系统后,配置系统IP时,/etc/rc.d/rc.conf中设置的IP和u-boot的IP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nfs使用的是tcp的方式,挂载文件系统后,配置系统IP时,/etc/rc.d/rc.conf中设置的IP和u-boot ...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去rc.conf文件里看了,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从英文上来看并没有什么IP的配置呀,

export HOSTNAME="freescale"
export NTP_SERVER=""
export MODLIST=""
export RAMDIRS="/tmp /var"
export TMPFS="tmpfs"
export TMPFS_SIZE="512k"
export READONLY_FS=""
export INETD_ARGS=""
export BOA_ARGS=""
export SMBD_ARGS=""
export NMBD_ARGS=""
export DHCP_ARG=""
export DEPLOYMENT_STYLE="JFFS2"
export SYSCFG_DHCPC_CMD="udhcpc -b -i "
export DROPBEAR_ARGS=""

网友B:
关注一下这个帖子,学习一下高级的东西

网友A:
建议你查看一下,/etc/rc.d/init.d/network脚本,然后将里面所使用的有关IP设置的环境变量,在rc.conf中添加一下,比如
INTERFACE0="eth0", IPADDR0设置成与你UBOOT的IP一致,以及其它相关的,比如NETMASK0……
或者建议你的挂载方式不要指定为TCP,使用默认的U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看一下,/etc/rc.d/init.d/network脚本,然后将里面所使用的有关IP设置的环境变量,在rc.conf中添 ...

两种方法我都试了,都没解决,
第一种在rc.conf中添加
export INTERFACE0="eth0"
export IPADDR0="192.168.0.3"
export NETMASK0="255.255.255.0",机子重启后不行
第二种在UBOOT参数设置的时候,将nfs里的tcp改成udp,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ipaddr} fec_mac=${ethaddr} nfsroot=${nfsserverip}:${nfsroot},v3,tcp
直接启动,内核启动到一半后全是乱码

比较痛苦。。。

网友C: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D:
楼主你好,我这里给你一个我之前整理的文档:
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这里给你一个我之前整理的文档:

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请问 官方的指导的手册里面 uboot启动NFS时,是从zimage启动的,用的bootz命令
为什么我现在的uboot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 官方的指导的手册里面 uboot启动NFS时,是从zimage启动的,用的bootz命令
为什么我现在的uboot没有 ...

楼主你好,估计你看的那个文档有些老了,现在都是用的uImage,不用zimage的。建议你看我上面发给你的文档,这是我之前搭建的时候整理下来的。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估计你看的那个文档有些老了,现在都是用的uImage,不用zimage的。建议你看我上面发给你的文档 ...

这个文档已经看到了,但是android_KK4.4.3_2.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tar.gz 和android_KK4.4.3_2.0.0-ga_full_image_6qsabresd.tar.gz这两个文件里面提供的是zImage,不是uImage,
有可以用的uImage镜像么

网友F:
关注一下,还没有用过nfs启动方式,只用过sd卡启动......

网友G(2016-03-03):
hello, modify the nfs file system /etc/rc.d/init.d/start_userapp, add # before the ifconfig, it makes the ip in nfs same with the bootarg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