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环境下stm32在RAM中仿真

楼主(2015-07-29):
小白一个   要做很多的实验   怕把开发板的芯片给写废了    所以想在RAM中仿真,昨天弄了很长时间  卡在ini文件  设置上了       想求个  完整的 在ram里仿真的工程,参考下  ,希望得到帮助。谢谢哈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1. 设置 BOOT0, BOOT1 到 SRAM  启动模式.
2. 设置工程的 FLASH 起始地址0, 或者 0x20000000, 容量呢, 你得和需要的 RAM 分配安排一下.
3. 设置 SRAM 的起始地址是上面你分配安排下来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1. 设置 BOOT0, BOOT1 到 SRAM  启动模式.
2. 设置工程的 FLASH 起始地址0, 或者 0x20000000,  ...

我也是这么设置下来的     最后不行   应该是ini文件那里出来问题    问下   LOAD  装载的只要是   工程名.axf吗   就是在output文件中纯在的那个

网友B:
你想多了,怎么会写坏呢,哈哈。。。

网友C:
想多了,怎么会写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怎么会写坏呢,哈哈。。。

最多1000次吧

楼主:
昨天已经搞定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