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2015-07-29):
桥式电路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如何起作用的,求详细的解释

网友A:
你的桥式电路是用于哪方面的?比如:桥式整流电路或者测量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桥式电路是用于哪方面的?比如:桥式整流电路或者测量转换电路

比如说是51最小系统的整流桥

网友B:
整流桥就是把交流电的负相电对称搬移到正相来,你说的桥式电路是整流桥还是电阻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是51最小系统的整流桥

整流桥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的特性将电平在零点上下浮动的交流电转换为单向的直流电
  过程文字不好描述,我给你看图哈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的特性将电平在零点上下浮动的交流电转换为单向的直流电
  过程 ...

V0输出波形应该不对吧,是经过电容滤波了,波形应该趋向平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0输出波形应该不对吧,是经过电容滤波了,波形应该趋向平缓。

是啊,我画了滤波电容的丢人了

网友D:
桥式整流电路,是模拟电子教材中电源部分的第一堂基础课。

网友E:
交流转直流的,还有一种桥式电路是压力转换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