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会坏吗?

楼主(2015-07-29):
当输入电压超过击穿电压,而没有超过钳位电压的时候

网友A:
这个就看功率跟时间的关系了,是瞬时还是长时间;
例如5V的TVS你加到6-7V后有10mA的电流,功耗也就几十mW,不会坏SMA的都没问题;
如果是200V的,同样是10mA,那就是2W,时间长了就会坏,不管是SMA/B/C/D的估计长时间都承受不了;

楼主:
电源输入是5V,选用SMBJ8.0A,这个管是600W的,It是1mA,

如果插错9V的电源,功耗才9W。

这样选这个管子,合适了吗?

@sjnh

网友B:
600W是瞬态能吸收的功率,不是稳态功率。
真有持续功耗9W的话,必坏。
TVS不是用来做这种应用的。

网友C:
你用常识来判断一下就行了
持续9W足以烧红了它
持续600W恐怕都能把它变成一缕青烟,化为灰烬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W是瞬态能吸收的功率,不是稳态功率。
真有持续功耗9W的话,必坏。
TVS不是用来做这种应用的。 ...

我们有个产品就这样用,因为客户那里有5V和9V,为防止插错9V,就这样做了,插进9V时,TVS动作使电源打嗝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个产品就这样用,因为客户那里有5V和9V,为防止插错9V,就这样做了,插进9V时,TVS动作使电源打嗝 ...

这个只能说你们是碰巧了,碰到了合适的电源;
可能客户的电源变化或电压调一点,例如客户的9V驱动能力很强,你们的设备就会出问题;
如果拿这个当技术,产品上应用,可能换家客户会死的很惨;
建议考虑别的方式防止插错电源;

认同!!!!!
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说你们是碰巧了,碰到了合适的电源;
可能客户的电源变化或电压调一点,例如客户的9V驱动能力很 ...

这个后果只会使TVS管击穿短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是5V,选用SMBJ8.0A,这个管是600W的,It是1mA,

如果插错9V的电源,功耗才9W。

9V,1mA,不是9mW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个产品就这样用,因为客户那里有5V和9V,为防止插错9V,就这样做了,插进9V时,TVS动作使电源打嗝 ...

插进9V,8V的TVS管如何动作呢?9V都没有到8伏TVS管的钳位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后果只会使TVS管击穿短路吧?

击穿电压时的电流只有1mA,如果能立即发现插错,短时间内就拔掉9V,那TVS管不会坏的吧。而且1mA的电流,即使上电工作一段时间也没问题吧!

网友E:
我们一般都知道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不然有可能损坏TVS。
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则可利用VCIpp来确定功率;如果无法确定IPP的大致范围,则选用功率大些的TVS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