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LCD电压低

楼主(2015-07-29):
有个问题,单片机电压5V,驱动LCD,但是LCD规格书是4.3V,为什么LCD不是5V的,用5V驱动芯片1621或者内置LCD驱动的芯片会损坏LCD吗?

网友A:
我用过HT1621的段式液晶,5V没问题。没注意过规格书是几V。

网友B:
1621的驱动电压是可以调节的,我现在接触的LCD驱动电压是3.3V的,用的就是HT1621

网友C:
你的输入电压额定值是5V,假如LCD设定LCD 驱动电压额定值也是5V的话,生产会有一个电压偏差,跑到5.2V的驱动电压,那么显示的字体就会很淡,你也没有调节的空间了,所以适当的做在输入的电压以内,除非你有一个升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电压额定值是5V,假如LCD设定LCD 驱动电压额定值也是5V的话,生产会有一个电压偏差,跑到5.2V的驱 ...

这个项目已经批产 了。。我看规格书是4.3V,所以纳闷。。用的是5V的PIC1937驱动LCD。

楼主(2016-05-17):
程序和芯片确实可以调节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