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M4内核单片机有带总线的吗

楼主(2015-07-29):
如题,现在用的STM32的单片机,用FMSC扩展了320*240的点阵LCD,但是ST的12位ADC有点低了.想问问飞思卡尔的M4核单片机是否有类似FMSC总线,后期可能还要通过总线扩展DM9000,望那个用过的大师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A:
FlexBus offer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Six independent, user-programmable chip-select signals (FB_CS5 –FB_CS0)
• 8-bit, 16-bit, and 32-bit port sizes with configuration for multiplexed or
nonmultiplexed address and data buses
• 8-bit, 16-bit, 32-bit, and 16-byte transfers
• Programmable burst and burst-inhibited transfers selectable for each chip-select and
transfer direction
• Programmable address-setup time with respect to the assertion of a chip-select
• Programmable address-hold time with respect to the deassertion of a chip-select and
transfer direction
• Extended address latch enable option to assist with glueless connections to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memory devices

看起来就是名字不同,功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