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的M4核单片机是否有扩展总线

楼主(2015-07-29):
如题,现在用的STM32的单片机,用FMSC扩展了320*240的点阵LCD,但是ST的12位ADC有点低了.想问问飞思卡尔的M4核单片机是否有类似FMSC总线,后期可能还要通过总线扩展DM9000,望那个用过的大师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A:
在外部加上一个AD不就行了吗,这样代码也好改啊

网友B:
想节约时间的话最好是在st上面加一个ad

网友C:
还是用stm32吧,加一个外部的ad,程序也好写
不过用freescale的话能够低功耗和稳定

网友D:
当然有,但不是FMSC。各家都有自己拿手的 :lol

网友E:
飞思卡尔kinetis的K系列有flexbus扩展总线

网友F:
楼主还是考虑一下取舍吧,用st好好的换了干啥